未来
FX1N-485-BD与MODBUS-RTU的温度采集器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3-03-27):
FX1N-485-BD与MODBUS-RTU协议的温度采集器通讯上了(通讯灯闪烁),但没数据出来,请问是那里出现问题???

网友A:
波特率不对
奇偶不对

楼主:
通讯上了,就是数据没出来,可以确定的是波特率,奇偶校验,从机地址寄存地址是正确的,接线是RDA和SDA短接接采集器的485A,RDB和SDB短接接采集器的485B

网友B:
温度采集器的全半双工要注意,可能不支持相应modbus功能码,一般半双工都支持。另外就是modbus地址设对。其它就报文方面的。

楼主:
注释:模块采用标准Modbus-RTU 通信协议。Modbus 协议是从Modicon 公司
引进的,Modbus 是一种串行异步通讯协议。数据传输采用半双工方式,一个主站
控制一个或多个从站。模块采用RS-485 作为Modbus 的物理接口。
这是他的注释,(波特率9600,从机地址1,寄存器地址K0,奇校验都是对的)模块通讯上了,就是数据没有不知到是什么回事,求帮助!!!QQ957858576

网友C:
Modbus-RTU 怎会是奇校验?
其难度之一就是CRC,多数成功案例用的查表法!
难度之二就是回波处理,控制收发时序或者弃掉多余的报文

楼主:
求帮忙!!!QQ957858576

网友D:
检查下程序吧,能通讯就说明设置和连接是没问题的!

网友D:
能否发份温度采集器的资料QQ1520241894

网友E:
通讯灯闪烁~并不代表通讯就能建立,FX1N-485-BD应该有2个通讯灯,发送和接收,发送灯闪烁,只
表示plc有发送资料,不能确认温度采集器就能接收到正确的资料,接收灯闪烁表示温度采集器
有回复,可以接收储存到plc,判断回复的讯息...
我都是先试由plc发送资料出去,看温度采集器的反应,再试接收资料...
MODBUS-RTU...是二进制的资料,CRC检查,FX1N必须写好CRC检查的程式,才能正确通讯...
CRC检查的程式不好写,加油!
jianming

网友F:
把接收数据地址给多几位,三菱的接收到的数据是:发送数据+反馈数据,很可能你地址给得不够多

网友G:
学习一下 貌似有点难度啊

网友H:
1N的幫不上忙
3u的crc很容易,有內建指令可以使用。
1. 先確認二者的接線都正確,有是a與b是要對調的。
2. 有無使用終端電阻
3. 通訊協定設定是無ok,是否有設定錯誤,一般我都用 n,8,1
4. CRC-16的計算是否ok
5. 去了解該溫控器的相關位址:比如讀/寫位址,run/stop的位址
祝好運,加油。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I:
5楼和10楼说的对,三菱485通讯在短接RDA和SDA,RDB和SDB后会出现把自己发出去的数据收回来的现象,当然也就出现发送时两个灯都闪烁。有两种解决方法,一是软件处理,在程序接收缓冲区中把自己发的数据剔除,但此种方法缺陷是通用性差,程序处理复杂。第二是硬件上解决,我是用第二种硬件上解决的,有实际使用例程。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用户名是企鹅号,注明三菱通讯
名字=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