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移传感器数值转换程序

楼主(2013-03-27):
我用一个精度为0.1mm的位移传感器,还有一个Q64AD模拟量输入模块,用三菱plc读取模块的数值若为D0,触摸屏上要将这个位移量显示出来用D10显示,
请问D0与D10的计算关系在plc中怎么写呢?求高人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得知道位移传感器的量程比如 0~20MM,然后对应AD模拟量的数字量程得到一个方程式:y=ax+b,y对应D10,x对应D0的数字量,a表示斜率,b表示偏置量。那么D10就是实际的位移量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嗯,楼上说的极是。
就是把你这个位移传感器的最大值;最小值转换为实际长度的计算。
比如传感器是1米的,输出为0-10v。那么传感器在0时,数值输出为0,当在1米时输出为32000。如果需要显示实际距离就可以按楼上公式处理。

楼主:
我用的是型号为附件中25L的,线性行程为25MM,机械为30MM,输出电压为0-10V,公式中的斜率怎么得来的,楼上说的当为1米时输出为32000,32000是怎么得来的,谢谢。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