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8):
MOV  K8192 D0
MOV  K4         D1
MUL D0    D1    D2
SUB  D2   K1    D10
DIV    D10  K4   D12

监视发现到D2值是—32768  D12的值是0,是否运算错误,还是值超出范围
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A:
MUL D0    D1    D2      占用D2 D3
SUB  D2   K1    D10
DIV    D10  K4   D12

地址重叠!

楼主:
那就是无法运算了

网友B:
超出范围了,你改用32位,并把存储器地址间隔两位以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超出范围了,你改用32位,并把存储器地址间隔两位以上

同意5楼
8192*4的结果超范围了,结果是个32位的把最后一步改成32位的运算

网友D:
超出范围了,你改用32位,并把存储器地址间隔两位以上

楼主:
怎样将MUL D0 D1 D2中的值读出来

网友E:
两D相MUL,那存结果一定是32位的,D1,D2全都是16位的啊,所以:
DMOV  K8192  D0 (D1被占用)
DMOV  K4         D2(D3被占用)
DMUL D0    D2    D4 (D5被占用)
DSUB  D4   K1    D10 (D11被占用)
DDIV    D10  K4   D12 (D13被占用)
8192*4 = 32768 D16位的最大值是32767

网友F:
楼主没意识到32位指令用D前缀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G:
这样改就对了:
MOV K8192 D0
MOV K1 D1
MUL D0 D1 D2
DSUB D2 K1 D10
DDIV D10 K4 D12

MUL后的值是32位的,保存在D2和D3中,所以想用这个值去代入运算,必须加D,DSUB D2 K1 D10 等于(D3,D2)--1 =D10
这样才对,另外D10也是32位的,所以下面应该是DDIV 才能计算正确。这个比较特殊,一个带符号的16位显示的范围是+/-32767,所以32768在D3,D2中是这样的:
00000000 00000000 100000000 00000000 (0为正,1为负),如果没有加D,那只是D2代入,D3被忽略,默认为1,所以此时D2会显示 -32768,再减个1,为-32769,超出了范围,所以,D10的值此时为0。说了这么多,总之加D就对啦!

网友H:
地址重叠,要用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