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一电路图

楼主(2013-03-28):
一个点动按钮,三个继电器 一个灯
要求:
1,按下按钮后,灯亮 再次按下按钮后灯灭
注:不要用PLC程序仿真的那种,因为我试过了 ,仿真可以,现实不可以,有差异的

网友A:
你说的那个是单按钮控制启动停止的吧,百度搜索一下就出来的,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了

网友B:
能说一下仿真的和现实的有何差异吗?

楼主:
仿真的话,抓的是那个临界点,瞬间的吸合断开,现实不抓不住的

网友C:
X0=按鈕 M1 M2 Y0 表示继电器 燈由Y0 继电器 控制
不管仿真或實際接線都一樣

网友D:
见图,SB1为按钮,KA1、KA2、KA3为中间继电器,HD为指示灯
下载积分:+1(qzf861023) 热心助人!

网友E:
单按钮控制启动停止为什么总是有很多人来问这个问题??是现在在学校老师没有教,还是当时你们要学的时候没有学好呢??希望同一个问题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在论谈上了,

网友F:
可以实现的。。。。我半年前都做了几次这个电路。现在忘记了 哈哈

网友G:
线圈电压要和灯电压相同

网友H:
真有能人

网友I:
哎,为啥就不能多加一个按钮,三中继,现在中继都降价的比灯还便宜了?还一便宜就是将近40%,要不大家怎么争向要一个按钮控制。

网友D:
纠正下,实物操作无法实现我前面的那个图功能!

网友J:
引用 网友C:
X0=按鈕   M1 M2 Y0 表示继电器     燈由Y0 继电器 控制

不管仿真或實際接線都一樣

m2永远是不可能接通的,大家说说呢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K:
我认为你的电路首先是有问题的,灯就亮不了,因为在你按下SB时继电器KA1常闭触点先断开然后常闭触点再闭合,会出现KA1瞬时得电又失电,KA2也得不了电。

网友L:
灯线接KM的常开触点

楼主:
四楼的亮了!!

网友M:
11楼的 ,继电器是线断开常闭再吸合常开,所以你的电路图中KA1的常开不会得电的。

网友N:
按钮不好用,经常发神经。所以你买个交互继电器吧,国产的50-60块,台湾的100这样。日本的100多。

网友O:
本人多次使用,没问题。再用M3控制输出

网友B:
14楼和18楼的是正解,可以实现,两个方案原理相同。

网友P:
11楼的肯定不行
因为继电器触点的中间状态是全断开。

4楼正解。

网友Q:
引用 网友D:
见图,SB1为按钮,KA1、KA2、KA3为中间继电器,HD为指示灯 [attachment=103227]

这个不行的

网友R:
实物需要四个继电器,其中有两个是4 PIN的
这种继电器现在有很多替代方案,用一个小芯片就可以实现

网友R:
楼上PLC画的用继电器实现会不稳定,你可以接出来试试

网友B:
4楼14楼18楼的思路是一样的。
这个例子有助于大家开动脑筋,锻炼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这个角度上说,比其实用价值要高,正如前面的几位说的,实际应用中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S:
引用 网友D:
纠正下,实物操作无法实现我前面的那个图功能!

自己搞不定,不要乱说!很多年前有个人考过我这个题目,画了好长时间都没搞出来。最后人家把图给我了。原理没错。有天闲来无事,接来试试,动作不对。以为线接错了。打上线码,再接还是不对。郁闷啊!后来人家接了正常,高人啊。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不知道人家现在在哪?希望他可以看到!

网友T:
引用 网友C:
X0=按鈕   M1 M2 Y0 表示继电器     燈由Y0 继电器 控制

不管仿真或實際接線都一樣

原理也是通过的,仿真都通过,当然能用了

网友U:
4,14,18测试成功

网友V:
有一种继电器,是我05年见过的,里面有个旋转齿轮,通电一次转一个牙,也就是他的触点变换一次,常闭变常开,常开变常闭,一直循环,就用这个

网友W:
用个计数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