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根丝杆,杆直径是15mm,导程10,请问1mm需要多少脉冲啊?
学无止境+++

楼主(2013-03-28):
请问一根丝杆,杆直径是15mm,导程10,请问1mm需要多少脉冲啊?

网友A:
要看你用的步进电机的细分数或者伺服电机的分辨率和电子齿轮比

网友B:
转一圈需要4000个脉冲的话,也就是一圈走过一个导程的距离,所以每mm要用4000/10=400p
……

网友C:
如果你的电机是直接连的没有减速器,那你电机转一圈就是10mm,你电机一圈多少脉冲自己查下电机那边的设定

网友D:
大哥,问问题也要条件详细点啊

网友E:
这是要根据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和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来算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诚信 诚意收购各品牌工控产品,欢迎有货的朋友联系! QQ 543965784 电话 13650383006 微信 543965784

网友F:
比如电机编码器一转10000个脉冲。工作台走1mm,电机转36度。需要1000个脉冲(齿轮比1:1)。

网友G:
脉冲个数与直径无关,试试一个脉冲走多少就行
请问一根丝杆,杆直径是15mm,导程10,请问1mm需要多少脉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