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CD-ROM面板按键和导光板的自动装配方案

楼主(2013-03-28):
大侠们,谁有这CD-ROM面板按键和导光板的自动装配方案,要求按键和导光板放对位置后,加热紧固,同时加工四件,时间20秒内完成。按键和导光板是凌乱的,方位是没规则的;面板是注塑好机械手取出来的,方位是固定的,一周期四件。

网友A:
如果肯出钱 ,办法是有的,就是不知道你的预算这方面咋样。
希望谁可以建立一个机械与电气 机械非标讨论的群就好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