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安变频器的电流监控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3-28):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台安的变频器,运行中想要监控电流,可是所有的监控选项都添加进去了,频率,输出电压,直流电压等等都可以看到,就是到输出电流这一项时数码管显示两条横杠,不明白怎么回事,以前用的安川台达西门子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而且这个变频器的参数感觉也是比较简单的,不明白了,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下? 型号是台安N2-201的 先谢过了

网友A:
用过台安的,N310,可以看到实时电流。你的可能是电流检测电路出故障了

楼主:
楼上的怎么了?

网友B:
可以說說您的設定嗎?我試過可以FUN 46~47正確設定即可顯示
除了設定您的顯示幕上顯示幕是在AMP嗎?
您沒接電機所以沒顯示電流, 還是您電機電流已超過變頻器的設定,還是變頻器已被維修過所以沒有電流保護了,因N2會因干擾而誤跳過電流所以有些非正規維修會將其功能做處裡
`

楼主:
我的设定应该没有问题的,变频器是二手货,不敢保证是否无修,有可能是楼上的师傅说的情况是返修货

网友C:
变频器有可能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