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LC如何计算天数差公式

楼主(2013-03-28):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要计算设定时间和系统时间的一个天数差,自己做是可以做得出来,但是很麻烦,平年,闰年,跨月的,不知道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数学公式或者简单一点的方法可以进行计算的,谢谢

网友A:
自己做是可以做得出来 懒?

网友B:
能告诉下你是怎么做的吗

楼主:
没有高手懂得这方面的公式吗?先顶起来再说

楼主:
先说下我的思路吧,我这个项目跨年最多1年,也就是说,闰年也只要考虑1次就好了;首先对年进行比较,判断闰年就是年份/4,值=0,月份则是从1月份开始算,按日分别计算到设定月份和系统月份,相减,日就是设定月天数减去设定日加上系统日天数,得到天数差;值=1,在前面的基础上加上365或366。这样做,赋值,比较要做一大堆,求高手帮忙,有公式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