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鉴别FX1S-14MR真假

楼主(2013-03-28):
请高人鉴别FX1S-14MR真假,10、11楼增加了更多图片,在此先谢谢各位老师的鼎力相助!

网友A:
图片太少,根据标签来看,像是真的!假货一直在这个字体上没处理好!

网友A:
继电器,松下绿色和富士通通黑色的都是真货!

楼主:
请注意这2个PLC只有最后一位不同,应该是同一个批次的产品,继电器是不同的品牌,不知有没有可能性。还有图片处的不同,另有一块板子上还有多余的焊锡。

楼主:
产品序列号是紧挨着的,也让人感到蹊跷。第块板子上的松下继电器上也标明了“中国制造”,第二块板子上的继电器我看像宏发的

网友B:
这2个PLC都是假的!
下载积分:+3(juliygc) 热心助人!

网友A:
图片还是太少,很明显有一个是修过了的!对着主芯片拍下!
下载积分:+3(juliygc) 热心助人!

网友A:
我记得原装反面是没有这些元器件的!

网友C:
把CPU板子拍上来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第二个一定是假的,宏发继电器。
下载积分:+3(juliygc) 热心助人!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描述:CPU板1正面
描述:CPU板2正面
描述:CPU板1反面
描述:CPU板2反面
描述:CPU1特写
描述:CPU2特写
描述:编程口1
描述:编程口2
补充一下图片,CPU上的字迹拍不清晰

楼主:
描述:继电器板1正面
描述:继电器板2正面
描述:继电器板1反面
描述:继电器板2反面
描述:外壳1正面
描述:电源1
描述:电源2
补充图片

网友A:
假的了,CPU板芯片原装是FX1S1NV21C字样,周边会有保护油漆
下载积分:+3(juliygc) 感谢!

网友A:
奇怪的是,就算是假货,也不应做的这么差,你这像是人工组装的!

网友D:
太粗糙了,已看就不是A货
下载积分:+3(juliygc) 热心助人!

网友E:
假的,原装的板颜色不一样
下载积分:+3(juliygc) 感谢!

网友F(2013-07-05):
下面那个是宏发继电器,一定是国产假货。
上面那个富士继电器,一般用在台版上,但看电路板的做工和批号,应该都是国产防品,且不是高防品。

网友G:
我是看电源板知道的。

网友H:
看电路板做工很差,国内山寨货啊,如果是台湾高仿品,做工比较似真品的,但看CPU型号也就十分肯定是假货了,假货是用日立的芯片:64F2398F20V,原装的是三菱的芯片:FX1S1NV210。

网友I:
这2个PLC都是假的

网友J:
假货了兄弟

网友K: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