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为何仿真不了;
海纳百川

楼主(2013-03-28):
以前经常使用的三菱fx3u和三菱触摸屏gt11系列能仿真;还有q02h的三菱plc和gt15系列的三菱触摸屏能仿真;现在为什么仿真不了;提示gx simulator启动失败;es.fffffff2;触摸屏的型号和三菱程序是匹配的;触摸屏软件是gt designer3自带仿真的;麻烦朋友解答什么原因;谢谢;
真诚到永远

网友A:
仿真时要先启动GX WORK并仿真
再启动屏的软件,仿真时选择gx simulator 2才行

网友B:
gx simulator和GX Developer安装在一起了吗,是否启动gx simulator成功
三菱触摸屏为何仿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