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变频器咨询

楼主(2013-03-28):
我公司使用了多大300多台三菱变频器,F、A、E系列都头,目前用的时间最长的是F系列,出故障最多的是E740的,总是报E6、E7,挺烦人的。
哪位仁兄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另外,三菱D系列的与其他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周围有噪音等干扰。D700是以前S500的升级。不缺那个钱的话劝你别用。四个系列中性能最低、最简易的,适用于经济型用户。A和F的硬件构造是一样的,只是内部OS刷的不同。不缺钱就用A,性能最高。F适用于轻载,一般为风机水泵。E的话也算是低端的了,但肯定比D的好。还是要看你用变频器的哪些功能。如果是最基本的多段速正反转模拟量。 那4个系列都可以做。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哥们,这里确实是有些干扰,但也只是暂时的,为什么其他相邻的变频器没有报E6、E7错误呢???

网友A:
这个问题好比某天刮大风,路上的树倒了,为什么相邻的没倒。 不同型号变频器不同硬件配置,好比不同配置的电脑性能也不一样,而且抗干扰能力也不同。 所以才分了AFED四类变频器。

网友B:
三菱的A /F E D系列變頻器都有其使用的環境,三菱700的E.6 E.7可能成因有可以是干擾或是外來的環境因素(油氣粉塵水氣)導致接頭或是內部通訊線頭的氧化導致 ,E D都是小型化地所以這問題會更嚴重,如果保固內代理商會幫妳處裡吧!不過還是請您改善外來因素

楼主:
呵呵,设备干扰确实存在,而且挺厉害的,主要是设备设计和布线不规范,现在想改业不容易了,有没有什么别的变频器抗干扰能力比较强的???(主要时高低速控制)

网友C:
53度茅台酒价格表

楼主:
楼上的需要吗????

楼主:
貌似搞我们这行都好这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