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9):
如题,不知道美国那边的标准是怎样的,网上查了下众说纷纭,主要是三相线、零线、底线、p24、n24、
另大陆标准是怎样的了?现在我们还是用的07年前的用色。感谢前辈指点,谢谢工控人家园。
寻师傅多名

网友A:
用线的颜色好像一般人都不太注意。我也不了解。等待高人回答

网友B:
IEC标准:L1,L2,L3  N,PE 黑,棕,灰,蓝,黄绿;+-24V没定义,参考IEC60445,
GB的参考GB2681-81

网友C:
用到什么地方的线,都有相关认证。

网友D:
红(A、U)、白(B、V)、黑(C、W)、黄绿(接地)、蓝(N)
交流控制回路红色,直流控制回路蓝色。
我们这里美国进口的设备全是这个调。

网友E:
        CE标准:
        动力线:三相全为黑色;零线:蓝色。
        控制火线:红色;控制零线:蓝色;地线:黄绿。
        24V+(24v):黄色;24V-(GND):浅蓝色。
        美国标准:
        动力线:三相为红黑棕;控制零线:白色。
        控制火线:红色;地线:绿。
        24V+(24V):黄色;24V-(GND):浅蓝色。
        国内标准:
        动力线:三相为黄绿红;零线:黑色。
        控制火线:红色;控制零线:黑色;地线:黄绿。
        24V+(24V):黄色;24V-(GND):浅蓝色。
        电缆截面规格有:
        1.5、2.5、4、6、10、16、25、35、50、70、95、120、150、185、240、300、400、500平方毫米。
         一般铜芯线按1mm2能通过4~6A电流计算,即1mm2的能通过5A电流,即1.1千瓦。

楼主:
感谢!
寻师傅多名

网友F:
又点了点知识。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CE标准:
        动力线:三相全为黑色;零线:蓝色。
        控制火线:红色;控制零线:蓝色;地线:黄绿。
        24V+(24v):黄色;24V-(GND):浅蓝色。
        美国标准:

了解了。
不断向前

网友H(2013-11-16):
引用 网友E:
        CE标准:
        动力线:三相全为黑色;零线:蓝色。
        控制火线:红色;控制零线:蓝色;地线:黄绿。
        24V+(24v):黄色;24V-(GND):浅蓝色。
        美国标准:

好详细的,收藏个。

网友I:
坚持奋斗必有美好的明天!

网友J:
交流大于36V用 黑 线,小于或等于36V用 红 线;
3:直流正极用 棕 线,负极用 蓝 线;
4:接地用 黄绿 线或 绿 线;
5:多心电缆不受以上限制,但在有黄绿或绿线时,接地应先考虑使用;

网友K:
又点了点知识。学习了路过的

网友L:
很专业啊!

网友M:
感谢各位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