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系列QJ71C24N与3U485DB通迅大问题

楼主(2013-03-29):
在下真的是走头无路了,怎么搞都通迅不用,就两个PLC单对单连接,在用四根线连的时候没问题,但改成两根线并连时就不行了,RDA跟SDA并在一起,RDB跟SDB并在一起。是不是不同型号的PLC不能用两根线连接?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

网友A:
C24做主站,3U当从站。C24禁止回波,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同楼上,以前本站有讨论过如何让C24禁止回波,楼主找一下贴子吧,另外你也可以用C24模块的RS232接口,再买一块RS232转RS485的转换模块,如研华的ADAM-4520模块
每天好心情

楼主:
论谈上找不到如何让C24禁止回波的贴子,暂时手头上没有RS232转RS485的模块,我把程序共享出来,望大神们指点指点。谢谢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

网友A:
如果无协议通讯搞起来麻烦的话,试试MODBUS

楼主:
谢谢,下午试试,因为两个PLC485通迅是用到无线通迅器上,无线通迅器有规定的格式和协义 ,总之,谢谢你。帮大忙了。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

网友C:
大神们,有关于C24通讯的实例和手册吗???贡献下吧

楼主:
还是不行,报错!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

楼主:
有没有谁在调试试机中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

楼主:
这个程序每刚送电时没有问题,就是QPLC接收3U的数据时有点延时一两秒!但运行五到十分钟后C24模块就报错,就是上面提到的7F68。到底什么原因?真的不解?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

网友A:
数据格式问题!你对的无线装置是否标准?尤其是波特率!建议降到9600

楼主:
9600和19200都可以,但我设了9600过一段时间还是报错。
是不是我发送接收一起动作?还是里面的数据没有清空,导致报错?
这个数据包显示也不太正常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

网友A:
看起来发送的数据被接受了,回波禁止没设?还是没写入?

楼主:
改好己写入了`刚送电收发都正常,就是收发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出现问题,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

网友A:
描叙清晰一点!实验还是现场?故障情况?代码?线路用料?

楼主:
OK.现场试太麻烦,所以现在回到公司试,QPLC是Q00J搭QJ71C24N,现场是Q02U,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另一边是3U搭3U-485-BD,线路是使用两线制(Q:RDA和SDA短接跟3U:RDA和SDA接,Q:RDB和SDB短接跟3U:RDB和SDB接),现在的问题是两个PLC运行通常一段时间后出现成帧错误,错误代码是7F68。之后数据就开始乱发乱收。乱一段时间又正常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

网友A:
这样可排除现场干扰的可能。专注收发节拍的控制!
先看看无线装置的运作机能,再来配合二端PLC的情况。
一主一从,不能让它们都有权利发送,特别是3U一边,把RS拆分成单独的收或发

楼主:
暂时还没有用上无线装置,因为现在有线都没有联接成功。怎样把RS分拆成单独收发?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因为我3U那边的RS指令是一直通着,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

网友A:
前K0或者后K0

网友D:
如果你的设备是走直线的话 不行的话 换吧 用CC-LINK 光洋有款CC-LINK红外线传输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