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求助高手,急急急!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楼主(2013-03-29):
从高压室引电缆到1600KVA的变压器,电压时10KV的。根据口诀应该选择50平的,可实际电缆都偷工减料啊,选大一级吧,可还是担心!电缆要沟槽铺设,电缆截面余量要多少啊?

网友A:
我们都用90mm²的高压电缆啊!!!

楼主:
就一位前辈回复吗?
,高手们多多指教啊!!!

网友B:
考虑到安全最好是用3*120高压电缆。供电局应该有要求不能低于120平方毫米。

网友C:
要考虑大一倍的肯定够的

网友D:
1600KVA的变压器容量比较大,用YJV-22/ 3X150M2的,留有部分容量。我单位的变压器是800KVA,用3X70的电缆。

网友E:
我公司1600KVA的变压器:用90平方毫米

网友F:
120足够

1162859666@qq.com
zsh340

网友G:
1600KVA的变压器,供电局一般会要求用户选用120mm2高压电缆线、、、、、、、

网友H:
安全考虑!应放大一级

网友I:
90mm可以了,

楼主(2013-11-04):
最终我还是选择95MM的,谢谢各位!
菜鸟求助,求助高手,急急急!

网友J:
上网查 有对照表的 查高压电缆对照表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NaFg546kBIw0eoIwMQ07oXMjvrtDe-7okUTqMuueqCLWExQjovs4Gtqhxy-YCDGxRdXzOfEb_W4Gw2YSnaRVP9IagedQMdYWWZHPUaXbnwm
维修电工

网友K:
70 95 120 看出多少钱 反正都能用
补充:如果用50的 满负荷 那是在玩命
每天一点点

网友L:
距离100M以下,S:95----120。300M--600M以上,S:120-150

网友M:
是要考虑距离的
菜鸟求助,求助高手,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