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解释下这段程序的含义?

楼主(2013-03-29):
最好比较详细的解释下。

网友A:
当VW0里面的值大于等于一时,执行后面的程序,把VD39里面的值传送到VD43,把128的低四位传送到AC1的低四位,把VD43里面的值向右移动AC1里面的数值那么多位,然后把移动后的值存到VD43中。由于VW0里面的值是128,一直大于1的,所以这个程序会一直跑。

网友B:
当VW0大于等于128时,将VD39数值传送到VD43,并向右移动7位,相当于除以128

网友A:
谢谢版主指导

网友C:
当VW0中的数>=128时:
①把VD39中的数送到VD43中去
②AC1=8
③把VD43中的二进制数右移8位后存入VD43

网友D:
版主说得对!学习了

网友C:
②AC1=8错,AC1的第7位是1(从0位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