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改单相控制

楼主(2013-03-29):
380V三相交流异步电机能改成单相控制吗?如果可以,应该怎样改?

网友A:
沙发,加电容,电容的计算方法是C=1950*I/U*COS,I是额定电流,U额定电压,结果就是电容的容量微法。如a,b,c三相,a,b接电源,b,c接电容,如果反转,就a,c接电源
1950是什么意思?电容应该怎样接?

网友B:
以前站里就有啦,找一找吧

网友C:
小功率的电机是可以改的.用任意两组接220V 还有一组接电容.

网友D: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两相串联做副包一相做主包
wananjushi

网友F:
小功率三相电机,最好的方法把电机改成三角形,然后加个单相输入的变频器,变频器电压输出三相220V,这样改动有力矩,电机震动声小,而且可调速,(小电机改成三角形后不能接到3相380V上使用了,否则烧)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G: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H:
C=1950*I/U*COS 后面的COS怎么算,1950乘I/U乘COS???

网友I:
8楼方法比较靠谱

网友F:
为了成本,如果加电容的方法来改成单相220v,也要把它星形接法改成三角形后,再加入电容,怎样电机才能出力,一般小电机引出头只有3根线,是星形接法,打开小电机后盖端,找出里面的3根连接并线,分开它然后按1,3,5, 2,4,6,并接成三角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