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ep7的自动许可证管理问题!

楼主(2013-03-29):
由于重装过系统,step7也重装了,安装好软件,打开自动许可证管理器会出现如下 提示:
,
。 请问各位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没有安装许可可软件或安装了没有激活或者激活了服务被你禁用了
记得评分哟!

楼主:
这个软件安装了,我想应该没有激活,在控制面板中服务选项也没有“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如图:
这个应该怎么激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