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關於RS485通訊問題

楼主(2013-03-29):
各位前備
由於 我司的產品需要兩台設備通過RS485 modbus彼此做資料傳遞, 但是常會發生通訊斷斷續續的問題. 我們透過示波器來檢測送與收的訊號. 發現從主站
送到從站的波形是正常(fig11); 但是由從站送回的波形會突然變平掉不見 (fig12).
不知各位先進是否可提供一些寶貴的建議與經驗來協助解決這個問題.
拜託了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485通讯断断续续的,一般检查接地是否良好,减少干扰,但大部分都是更换通讯端口硬件才解决问题的。

网友B:
查接地和硬件借口~~~~看示波器上的把由從站送回的信号频率降下来,

楼主:
非常感謝樓上的寶貴建議, 我們是曾有量測主從兩端的接地電位差, 約3~5V以內. 只是我不曉得量測方法對不對,我們是用三用電表的探針直接量兩端的機殼,這樣對嗎? 同時主/從兩側的表頭算是被用戶限定, 因此要更換通訊硬件似乎是不太可能,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使用嗎? 比如在線中增加RS485隔離中繼器之類的東西, 會有幫助嗎?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