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3菱FX1N 怎么实现并联通讯?

楼主(2013-03-29):
一直都搞不好 该怎么设置呢 用主机的X0 启动从机的Y0 高手帮帮忙

网友A:
用485通讯板咯,看通讯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B:
看书上的例子吧,设置通讯格式,设置可以用来交换使用的M和D

楼主:
设置过了 485 也一直在闪.. 但是就是启动不了

网友C:
1:1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