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MP277

楼主(2013-03-29):
六个西门子触摸屏MP277画面完全相同,每个屏上有六个画面,由于触摸屏记录条数所限,每个屏历史数据组态不同,每次修改画面时六个屏的组态都修改,太麻烦,如果用工程复制的方法做,就需要再组态历史数据,工作量也不小。如果用工程之间画面能复制的话,那就简单多了,但我不知怎么做,请大侠指教。

网友A:
首先你必须确认变量地址是否一致。如果一致直接复制。如果不是,复制后需要修改变量地址。
不至于重新组态历史数据记录,只要复制后重新确认变量地址,与实际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