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存程序问题

楼主(2013-03-29):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三菱A系列

楼主:
要怎么样才可以把程序全部读出来呢

网友A:
一种是程序不完整 二是程序过大 方法一是转换成语句表读 第二是在显示中选取十一点显示

网友B:
这个是A系列plc电池失效,程序丢失了。
无法再恢复到原来的程序,需要找到原程序重新下载。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C:
这条程序如果还能用的话,那就是人家写程序时做了手脚,隐藏起来了,我见过,我后来把隐藏的部分给弄出来了。
追求卓越

楼主:
可以用啊 怎么把所有程序都弄出啊

网友D(2013-10-10):
找到原程序重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