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出错,问题大了,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3-03-29):
写入程序时出现这个情况,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B:
查看代码

网友C:
查看代码
wzkxdz.cn

网友D:
我上两天也出现过,重安装USB驱动不行,更换编程线不行,最后重新安装PLC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E:
可能是电脑的操作系统出问题了。重新安装系统及编程软件再试试看。

网友F:
只有从新安装软件才行。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G:
杀毒软件误杀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