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9):
笔记本连接丰炜plc,编程电缆是自己做的,pc--usb转rs232--丰炜编程电缆。电缆插上电脑,鼠标就不能动了。拔掉立刻就行。用其它电脑鼠标就可以用。前者是刚买的新电脑。后者是老的IBM。那位大哥知道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A:
新买的电脑是不是USB接口比较少啊。资源被占用了。
  • 下载积分:+1(1120795098) 感谢!
  • 一日晚自习,化学老师批评一同学坐姿不好,问他:“你见过哪个名人科学家是像你这样坐的?”我随口说了一句:“霍金……”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顿狠批啊

网友B:
    可能是数据线干扰
  • 下载积分:+1(1120795098) 感谢!

网友C:
    主板供电不够吧
  • 下载积分:+1(1120795098) 感谢!
  • 菜鸟就是勇敢的小鸟 菜鸟终究会有一天变成老鸟 我一路狂奔!通往牛X的路上 勿失约,毋失信,顾此生,方坦然。

楼主:
    新电脑只有一个usb口,插上编程电缆,触摸板就不能用了,拔掉就行,我想的也是干扰,可是用其它电脑鼠标就可以用。

楼主:
    发现是plc对电脑的干扰。把电脑端的usb铁头上联根接地线就正常了。

网友D: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E:
    建议你修改一下端口编号试试看。
    端口修改了,不行。

网友F:
    老兄 你的编程电缆自作的 吗 /?
    那 usb转rs232  转换器是这么做 的  赐教下呗!

网友G:
    修改一下端口编号试试看
    wzkxdz.cn

网友H:
    引用楼主1120795098于2013-03-29 20:32发表的 困惑的问题。 :
    笔记本连接丰炜plc,编程电缆是自己做的,pc--usb转rs232--丰炜编程电缆。电缆插上电脑,鼠标就不能动了。拔掉立刻就行。用其它电脑鼠标就可以用。前者是刚买的新电脑。后者是老的IBM。那位大哥知道怎么回事?请指教。

    您是不是把鐵街頭屏蔽線跟電腦或是PLC端給短街到GND或是零V啦!把一頭給拆了!要不然傷電腦或是PLC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是不是把鐵街頭屏蔽線跟電腦或是PLC端給短街到GND或是零V啦!把一頭給拆了!要不然傷電腦或是PLC

    没有短接。不这样没法在线编辑啊,请赐教。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有短接。不这样没法在线编辑啊,请赐教。
RS-232 (9P)的接線 基本2-3-5 這三條對嗎?因為有皆轉接器會把 9p的第一隻腳根第5隻腳短接 就會發生您所說的短路現象!5腳是通訊的SG 1腳是街地腳
如果把外部的屏蔽接地腳接到SG又接到屏蔽線上試問是不是短路了!那是有些轉接器上會這樣做 所以才建議您把屏蔽線只接PLC端!桌機RS-232的屏蔽是不是接到機殼
上,

网友I:
USB 转RS232能自己做吗?不是还要有驱动吗?真的还是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