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CPU实模式,虚模式

楼主(2013-03-29):
三菱运动CPU实模式,虚模式有什么区别?各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实轴就是能直接控制外面的伺服电机的,虚轴只能是做运算用,不能输出控制外面的伺服,有虚轴和虚轴从轴,这是运动控制器的一个功能.
下载积分:+5(libo) 热心助人!

网友B:
虚模式做同步控制用
下载积分:+5(libo) 好人!

网友C:
同意2楼的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