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浮子开关可以直接驱动蜂鸣器的吗?

楼主(2013-03-29):
现场水箱要做一个报警,我想买个浮子开关直接通220V交流驱动蜂鸣器,不用继电器转接可以吗?
自己用的,简陋也无所谓。
顺便推荐一个浮子开关,谢谢啦。

网友A:
可以啊,零线接浮球
能不能推荐一个浮子开关的型号,没用过这个东西。

网友B:
水箱浮子开关用220的安全码?

网友C:
找个行程开关

网友D:
是不是干簧管的浮子开关?看干簧管触点多大容量。

网友E:
用液位继电器岂不更简单AFR-1,可直接控制蜂鸣器,也安全
已经买了,谢谢

网友F:
要使用隔离变压器对220VAC的交流电进行电气隔离,最好使用隔离后的24V交/直流电源经过浮子开关控制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