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新学PLC,这样的程序能实现我要的功能吗

楼主(2013-03-30):
不要
了吧好不

网友A:
可以的,````
下载积分:+1(wkxykun) 好人!

网友B:
有点问题,最好把X0也用LDP X0的方式,否则,一直按X0的话,就可能会停不了Y0
下载积分:+1(wkxykun) 感谢!

网友C:
肯定不行的

网友D:
用交替指令

网友E:
有问题,你得改下,改成按一次发一个脉冲波

网友E:
改成上升沿或是下降沿有效就可以了

网友F:
台达的步进指令编程要输出s0
用out不行吗

网友G:
三菱有交替

网友H:
对,把X0做成脉冲触发

网友I:
我不懂三菱 也刚刚开始学 处于看手册的状态 我感觉 可以 就是那个X0 应该是点动按钮 或者开关

网友J:
仿真或运行结果如何,如果可以,则原理上能够通过。

网友K:
有点问题,一直按X0的话,就会停不了Y0

网友L:
XO必须是不带自锁的按钮,其实直接用交替指令就行。

网友M:
X0用脉冲控制, 用交替指令更简单

网友N:
应该是可以的,有PLC的话自己试验一下最好了

网友O:
看上去就觉得怪怪的。有交替指令不用?

网友P:
LD X0
ALTP Y0
这个指令能实现,你照着输入就行,你的那个太烦锁了,

网友Q:
这样不可靠,用交替指令。

网友R:
你现在的程序是不行的.还是改一下.

网友S:
用交替指令更好,简单。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