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子程序

楼主(2013-03-30):
各位大哥!请教一下!
当两个子程序中使用一个线圈是 但两个子程序不同时调用时 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A:
有影响肯定的

网友B:
子程序同时不同时调用,没关系,输出映像它只认最后一次的运算结果。

网友C:
没有,最好用中间变量,M

网友D:
就你说的,
肯定没影响。

网友E:
ken顶有影响了

网友E:
肯定有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