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菲斯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3-03-30):
我有一台普罗菲斯AST3301W,上电开机黑屏,电源灯指示橘红色的,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很大程度硬件有问题,刚开始会呈现橘红色,在自检通过后就不会亮橘红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大程度硬件有问题,刚开始会呈现橘红色,在自检通过后就不会亮橘红色
这个似乎自检也不通过哦,没有听到叮的一声哦!主板没有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