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连接两台3菱PLC

楼主(2013-03-30):
搞了好久 实在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求有这方面经验的 帮下忙 用A,B连在一起 而且485灯也一直在闪 但是主机M800启动 从机的没启动 从机的M900 主机的也没启动 不管怎么写 就是没动静。
大家来帮帮忙啊

网友A:
程序发上来看下

网友B:
使用N:N网络可以的。如果2台成功,3台不行,有可能你搞错了,搞成并联了。
详情参考FX通信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170

网友C:
还是台达两台PLC相连最简单,不用通讯卡,直接用两个线连COM2口,在程序里设成H88(或H86/H87等)给D1120,然后用MODRW等指令写入或读取就好 了.......

网友D:
那只能看手册了,还好,关于N:N这部分的内容并不是太多,坚持看完全再自己检验了。我只有一台FX1N的,这方面的试验还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