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放大器报警

楼主(2013-03-30):
MR-J2S-驱动器不运行时因为外围震动,电机嗡嗡响,嗡嗡响后,报警AL51,运行时不会报警。

网友A:
报警51,是过载吧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B:
编码器坏了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B:
把P002参数改小点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C:
可以检查;伺服电机电源线;U,V,W是否接对,接错了也会出现电机振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