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量表中的绝对地址和实际当中的地址是怎么联系的

楼主(2013-03-30):
这个变量表中的绝对地址和实际当中的地址是怎么联系的

网友A:
通过CALL指令调用该功能(块),则功能(块)框图就会出现所有IN/OUT设置的管脚,对应填入实际地址

网友B:
你要先找到调用这个块儿的FC 模块,
看程序时要先看FC模块
有调用FB的再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