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30):
各位大师,一个FX2N的主机和一台人机在正常使用时,能用FX2N-422-BD与电脑进行通信和监控吗?有什么设置的?

网友A:
可以通讯,不用设置

FX2N-422-BD 等同于编程口。

网友B:
1、422-BD是相当于编程口,可是电脑上不支持422接口。
2、可以将422线短接变为485,然后用485转232模块直接电脑监控。

网友C:
电脑没有422口,要把PLC上的422通过转换器转成232才行。

网友D:
楼主应该只是想要扩出一个口儿来,用编程线看看程序
高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422-BD是相当于编程口,可是电脑上不支持422接口。
2、可以将422线短接变为485,然后用485转232模块直接电脑监控。

编程线难道不能跟电脑连接?

网友F:
赖茅酒价格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讯,不用设置

FX2N-422-BD 等同于编程口。

我买个422转换器可以和232那样直接传嘛?

网友H:
说的详细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