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CP1H PLC死机了

楼主(2013-03-30):
我们现场有一个CP1H PLC运行大概半小时侯就死机了,只有电源指示灯亮,其他灯全灭,USB\232口与电脑通信均不成功,232与电脑通信时,电脑自动搜索时CIF01通信灯偶尔会闪。求教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同台机器上连续出现两只PLC坏了

网友A:
发现cp1h他妈的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B(2013-05-15):
如果你们厂里有电炉等易产生谐波的设备,会有干扰,看环境吧,粉尘也会有问题,正常情况下,CP1系列还是比较可靠

网友C:
有干扰,加装滤波器

网友D:
有加隔离变压器吗?滤波器等都需要,还有要接地,这样要稳定一点

网友E:
有什么错误提示吗?
CP1H PLC死机了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