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31):
安装过程中出现图,按图重启电脑也不行。我的是win7 64位的,软件是西门子官网刚下的。

网友A:
把以前安装的彻底卸载干净,再试,如果不行就重新下载一遍吧,可能是下载时缺少了某个文件。

网友B:
引用楼主jack0510于2013-03-31 12:32发表的 WinCC flexible 2008 SP4  安装不了,怎么办  截图了 :
安装过程中出现图,按图重启电脑也不行。我的是win7 64位的,软件是西门子官网刚下的。

为楼主特地准备了一块苏菲夜用加长型: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 下载积分:+3(jack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