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31):
谢谢了!

楼主:
DRVI,DRVA为相对位置与绝对位置控制指令。好像记得在FX1S,FX1N中是不能多次使用的
  • 下载积分:+1(cheng007297) 晕~~~定位指令是FX3U才可 ..

网友A:
    可以的,只要没同时执行就可以

网友B:
    不同轴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C:
    有见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DRVI,DRVA为相对位置与绝对位置控制指令。好像记得在FX1S,FX1N中是不能多次使用的

    晕~~DRVI,DRVA为相对位置与绝对位置控制指令,是FX3U,FX3G的定位指令,次数没有限制,FX1S,,FX2N都不支持应指令,别误人子弟。
  • 下载积分:+1(大明哥) FX1S FX1N 不支持DRVI D ..
  • 下载积分:+1(idiot) 大哥啊,我的FX1N已经用 ..

网友E:
    上楼正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晕~~DRVI,DRVA为相对位置与绝对位置控制指令,是FX3U,FX3G的定位指令,次数没有限制,FX1S,FX1N,FX2N都不支持应指令,别误人子弟。

    FX1N  FX1S都是可以用的。 说话留点余地还是比较合适啊。  另外FX2N才是不支持DDVI DDRVA等指令。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晕~~DRVI,DRVA为相对位置与绝对位置控制指令,是FX3U,FX3G的定位指令,次数没有限制,FX1S,FX1N,FX2N都不支持应指令,别误人子弟。

    你确定 FX1S FX1N 不支持DRVI DRVA?

网友H:
    观望中
    wzkxdz.cn

网友I:
    FX1N是支持的  1N是定位控制用的

    FX2N不支持

网友J:
可以,但最多使用次数不能超出手册的限制,具体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K:
FX1S,FX1N可以用,FX2N,FX2NC不能用,指令没有次数限制,但同时只能驱动一个指令,几个指令连续驱动时,每个指令之间间隔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K:
FX1S,FX1N可以用,FX2N,FX2NC不能用,指令没有次数限制,对同一个脉冲点(Y0或Y1)同时只能驱动一个指令,几个指令连续驱动时,每个指令之间间隔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L:
我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吧,DRVA和DRVI支持FX1S和FX1N的, 不支持FX2N和FX2NC的,我查了手册了。只要不同时导通,应该是可以多次使用

网友M:
相对定位与绝对定位,是可以在1s上使用的,本人多次使用。

网友N:
我告诉你吧 FX1N FX1S都支持 FX2N不支持

网友O:
紧急求助各位老师;DRVI,DRVA指令在FX3U中可多次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