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闪红灯喽!这个EM277是一个坏的模块?

楼主(2013-03-31):
这个EM277 侧面写的是 6es7 277-0aa22-0xa0
连接上去 就不可用啊 模块坏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点第2张图里面 常规边上的 DP从站诊断
结果显示不能通过总线访问从站
这是模块问题 还是 总线问题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EM277的GSD文件分为两个版本的,如果版本不同的话,会出现你的情况的。试着换个GSD文件的版本看看。
下载积分:+5(月泽) 谢 大哥 提点 ..

楼主: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仅能找到我这么一个版本的EM277 GDS文件啊
通电后 EM277模块
就一个 POWER电源灯亮 其他灯也都不亮
2个 DP头 接线都是接的 A1 B1 进DP头里面的方向
DP总线 2头终端电阻都在ON上 量了一下 A1 B1的电阻 112欧姆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