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台达PLC上下载程序正常,但每次监控时均弹出“通讯逾时”故障因 谢谢

楼主(2013-03-31):
求教台达PLC上下载程序正常,但每次监控时均弹出“通讯逾时”故障求教原因 谢谢

网友A:
能原因:1.检查有否干扰,如变频器等是否在同一地方过近或有其它强高频源?
2.程序中是否对此通信口有使用,如程序中用此通信口与其它设备通信?
3.通信线是否存在不良,如焊接不良导致时好时坏?
4.编程软件是否有问题,可重装一下试试或重新下载安装。
下载积分:+5(liupei1899) 感谢!

网友B:
用pc自带的RS232接口,不要用usb-to-rs232转换线,一般可以解决。
下载积分:+5(liupei1899)

网友C:
线太差了!

网友D(2013-07-06):
可能你用的通讯线太差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更换了数据线。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E:
台达有两种软件,我以前遇到过用ISP死活连接不上,超时;但是用WPL连接却又是好的。我想你不妨试试,只是有可能!

网友F:
只种时候,大部分的原因都可能在线上,现在市面上的劣质USB 232线太多了,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