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哪位师傅有4~20mA转换标准的电机电流信号

楼主(2013-03-31):
我的电机是90千瓦的怎样转换啊,哪位师傅有实例啊,我的PLC是西门子的

网友A:
90/1.732/0.38=136A,若CT=200:5A,裝一只電流信號轉換器,200:5轉換為4~20ma,即200a=20ma

楼主:
谢谢你,装个200/5的互感器就可以吗里,能给个实例吗先谢谢你

楼主:
我有个315KW电机也控制,兄弟给个实例吧

网友B:
先用电流互感器转成5A的,再用电流转换器(0-5A转4-20MA)

网友B:
变频器的话就有输出
zsh340

网友C:
加装一个电流变送器,电流变送器出的模拟信号是4~20mA专供PLC等工控机读取采样。要买那种三相电流变送器、、、、、

网友D:
0-5A转4-20MA)

网友E:
用魏德米勒的 转换器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