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欧姆龙CJ2M PLC要用什么型号的编程线

楼主(2013-03-31):
请教一下知情人士,我用一般的方头的USB线总是显示连接失败,连接CP1H和CP1E的PLC都没问题。

网友A:
驱动不对

网友B:
9.3的软件即可

网友C:
用9.2以上版本即可!

楼主:
我用的就是9.3的,就是不行也,郁闷得很.

网友D:
你看下你的型号选择中有没有CJ2M系列,有时安装的时候这个系列的未被安装进去,之前安装的时候就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E(2013-11-09):
用网线吧

网友F:
会不会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