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s--驱动直流马达写法

楼主(2013-03-31):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
在FX1S中如果要写驱动直流马达要怎样写呢
直流马达 转速需要800rpm 2200rpm 600rpm
如果我要自己定义多少rpm 这样情况下如何编写??
我在马达後面有装一个齿轮状 外加一个sensor
这样我要如何编写去定义使其转速呢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看来计算转速的方法没搞清楚啊

楼主:
小弟不懂..是要用哪個指令編寫....
然後如何去定義

网友B:
直流马达控制转速的方式有多种,有多段速,模拟量输出控制等。你的是哪一种?

楼主:
因該是模拟量输出控制的
因為我會在馬達後面裝上齒輪 然後用遮斷式sensor去做set
只是不知道要如何去編寫程式
小弟第一次要寫控制馬達的部分

网友C:
这位朋友,直流马达一般是属于电压控制,而在三菱PLC中必须使用DA模组,你可以看一下相关的DA电子书,你说的转速部分,你要利用PLC当中的运算就可以实现,不管是转速,还是速度
至于你说的SENSOR应该是抓实际速度用的,这个在三菱中,要用前面几个X输入点才有效,使用SPD指令

网友C:
对了,抓速度的功能,好像只有电晶体的PLC才抓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