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相邻字元件求平均数

楼主(2013-03-31):
最近心血来潮,想用PLC作移动平均计算
假如有一变化的模拟量,输入为D0,由于不稳定,D0值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为了减少波动范围,在最小时间内计算10个或更多输入值的平均值,这个程序如何设计
采用Q系列
今天下午试验了下,10个输入值采样能做出来,就是求平均值不太好做,三菱手册里没有找到相关的指令,哪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A:
看手册MEAN指令

楼主:
版主,是哪个手册,我在手册里找了,没有啊

网友B:
输入为D0,由于不稳定,D0值在一定范围内波动~D0这个输入值,如果是一个连续变化的值,在程式中抓取这个值,每次都不一同,在一个范围内变化,要求平均值,使用
时间中断来抓取,再计算平均值会比较准确,例如马达旋转的RPM计算...

网友C:
既然是模擬量 為何不把取樣時間或取樣次數拉高?

楼主:
最高只能达到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