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控制的问题,请高手大大帮忙啊~~~
学无止境+++

楼主(2013-04-01):
要写一个伺服控制的程序,要控制伺服跑点,可是有至少有十个机种,但每个机种的伺服要跑的点数不同,跑的点的位置也不同,但是我又不想每个机种都写一段程序,要怎么办。
人机上通过伺服寸动来保存伺服要跑的位置,但是每个机种的伺服要跑的点数不同,这就要在人机上编写每个机种的画面,怎么才能只编一个或两个画面,让人机画面尽量少啊。
请各位大大帮忙啊~~~~

网友A:
不就是几个点吗,程序限制就可以了,跟你设置每个点的位置一个道理

学无止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几个点吗,程序限制就可以了,跟你设置每个点的位置一个道理
没明白啥意思啊,伺服是要跑几十个点的,我就是不想每个机种都写几十个点,那样程序会非常大非常烦,请高手帮忙

网友B:
做成品种切换机种。 跑的位置可以选择多少个。程序要做几十个点。不用每个机种做单独程序,只要在触摸屏上修改数据就好了。

网友C:
这真不是个问题

网友D:
一套PLC,HMI控制一个所谓的“机种”,还是每个“机种“单独一个PLC和HMI?,还是N个PLC,只有1个HMI?

网友E:
使用触摸屏的配方功能设置保存不同的频道就可以了。
学无止境+++

楼主:
感谢。
已经想明白了。
设置机种中伺服要跑的最多的点数,可是伺服不一定都要跑那么多点,可以根据每个机种保存的点的数据来工作,没有保存数据的点则自动PASS,只要一套程序,然后在套入每个机种的伺服数据,在人机中选择伺服工作参数与数据,应该OK。

网友F:
伺服可以设置类似与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在触摸屏上设置好就可以了
请教伺服控制的问题,请高手大大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