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触摸开关

楼主(2013-04-01):
用与非门制作触摸延时开关,也可以用或非门制作触摸延时开关。

楼主:
实物如图:
用手触摸鳄鱼夹上的金属片

网友A:
楼主有动手能力,有前途。

网友B:
能承受 多大功率的 负载?
延时范围 有多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精彩手勤脑子也勤向楼主学习

网友D:
加个继电器功率就能加大了,

网友E:
楼主够钻研,有前途,向你学习

网友F:
了不起 学习学习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G:
好玩,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网友H:
我也挺喜欢小制作的可就是基础太差不知从何学起唉。。。。。。

网友I:
其实电容的大小以及电阻的大小是如何选择的?

楼主:
电阻和电容和图中差不多匹配就可以,我选用的也不是很规范,能达到效果就行。楼上有人问能延时多长时间,时间短点的话几秒,长点也可以达到3-4分钟,通过电位器调节。改变电容的容量和电位器阻值的大小,还可以延时更长时间。

驱动负载的话,把上面的灯泡去掉,换个24VDC继电器就行了,本来就是接继电器的,用灯比较直观。

楼主:
细心的人有没有发现原理图中用的是几乎一样的两个与非门电路。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用一个与非门电路做的。
结果是:电路对触摸有反应,也可以延时几秒,但改变电容的容量和电位器的大小来增长延时时间的时候,电路一旦被触发,就会失控,停不下来,所以只在很短的延时时间内可以有效控制,这一点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释。所以后面又加个一个几乎一样的与非门电路,前者用来触发电路,后者主要用来作延时。这样延时时间就可以控制,我测试时可以增长3-4分钟(用的是470uf 的极性电容和500K的电位器来作延时)。

对焊好的板子测试时,人体必须和大地接触(这里鞋子被忽略,视为导体),且用手和图中的金属片直接接触才能使电路触发。当人体不和大地接触(如:站在一个木凳上)或用手拿着一把螺丝刀的绝缘柄,而用螺丝刀的金属头去触碰电路中金属片的时候,都不能对电路进行触发。

楼主(2013-09-06):
用分立元件也能搭建触摸延时开关,调节图中的电位器改变延时时间长度,此电路延时时间最长1分钟左右。

楼主:
实物图:图中三极管Q3集电极(7#线处)为NPN(0V)输出,可外接一个24V的继电器(继电器要反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C:
精彩楼主的动手制作能力很强值得鼓励和学习

网友J:
学习了,谢谢!
勇者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