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1):
以前的做的一个工程用近接开关直接驱动中间继电器,可不到一个月老是坏,坏的表现形式:不管近接开灯亮还是不亮、都有输出
我的近接开关是NPN电感式、10V~30VDC、0.2A,中间继电器是24V,接线是一端接电源正极、一端接近接的输出线、可换上新的,设备又好了,但不知道又能用多久
苦恼中,大家帮我分析下原因了,谢谢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A:
继电器线圈两端反向并接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线圈两端反向并接续流二极管。

能起什么作用呢说下原理了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B:
吸收感性负载不要冲击传感器吗

网友C:
1.中继选电流小点的
2.如上所说,中继线圈两端反向并联续流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线圈两端反向并接续流二极管。

完全正确,IN4007二极管,吸收反向感应电动势

网友E:
正解,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