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24ES2程序提示记忆容量与机种不符

楼主(2013-04-01):
各位师傅好!因我之前从未用过台达的PLC,买了个台达DVP24ES2,我今天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程序,想把程序输入PLC(台达DVP24ES2),软件提示“记忆容量与机种不符”,“设置”项也找不到“容量设置”这一项,机种设置是对的,请问各位师傅应该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A:
查看PLC编程软件里机种是否设置成ES2系列!

网友B:
PLC軟件韌體不同請看你您PLC上註明內部韌體版本再下載其軟件

网友C:
编程软件该升级了,

网友D:
应该是你机种选错拉。
佛山地区ABB代理 。

网友E:
请确认你的PLC是DVP24ES00T2/R2或是DVP24ES200T/R。两者是不同的。前是ES系列后者是ES2系列,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已解决,机种是E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