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J71MB91的疑问

楼主(2013-04-01):
最近遇到一个工程要用到QJ71MB91做modbus的通讯,如果用三菱新出的WORKS2,不知道这个模块需要怎么设置参数,地址是怎么设置于对应的,需要编写程序吗?
求知道的大侠帮帮忙呀
下载积分:+1(jin16816830) 热心助人

楼主:
求个大哥来看看呀

网友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_ZfTYyD08E
這邊有教學,你可以上去看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大陆这边可惜看不到!
做主站?从站?对方设备如何?

楼主:
应该是做从站,对方是和利时的DCS系统,现在主要是不清楚地址是怎么对应的,我用串口工具可以测试得到收发吗

网友B:
简单!只需要开关设置一下
对应关系查下手册。

网友C(2014-01-08):
同求,现在QJ71MB91的资料是东一块西一块,就算是英文版的也还是GX Configurator-MB来说明。
楼主 搞定没? 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