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样的高速计数器复位,对不?

楼主(2013-04-01):
,编码器为增量型,选用了HC0,用外部一个接近开关来对编码器作为原点清零,然后在子程序中,对编码器数据清零,不知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A:
M4.1如何复位?
采用模式10,I0.2无需编程
M4.1是在步进程序中,应该到下一个状态都复位了吧。

网友B:
新手路让

楼主:
这样的在子程序中对编码器复位,不许要中断来处理吧,就直接定义编码器和脉冲当前值设置为0,这样的做法对步?请高手指点。

网友C:
smb47设置错误.....计数器号也错...不懂就用编程软件的向导生成计数程序....老兄....
错在哪里,是否用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