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控制台达伺服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13-04-01):
三菱FX3U PLC控制台达伺服回原点的时是按默认的方向(正转)去寻找原点,要是我现在想改变它回原点的转向该怎么做?PLC内有一特殊继电器(M8342),其ON/ OFF本来是拿来控制电机回原点的方向的,可我将其驱动后,回原点方向并没有改变,请高人指教

网友A:
伺服里可以设定方向信号高电平是正转还是反转的.

网友B:
可以设定回原点的输出端口,来确定回原点的方向的,比如y0或者y1

网友C:
三菱的话,是往输出脉冲数量减少的方向回原点的

网友D:
方向不对,改一下伺服的方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