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1):
请教各位
   在两位五通电磁阀进气口装个调压阀 和 在电磁阀的一个出气口装一个调压阀有没有却别没有。

网友A:
你觉得呢?

网友A:
调进气口就等于调了出气口AB的流量
调出气口A就调A口的流量
调出气口B口就调B口的流量

网友B:
支持2楼
yanzhi2008

网友C:
那个应该是节流阀,有的是直接装在气缸上,分A和B两种(也就是调进气和调出气),一般要都要调气缸的双向的速度,所以要选同是A的或者同是B的节流阀皆可,如果1A1B那只能调一个方向

网友D:
节流阀通常用的都是排气节流,排气节流才能让气缸运行的平稳,速度可调性强。气缸是一边进气时,另一边就要排气,所以用排气节流阀时,一边进气时大小不变,另一边排气进行调节,就可以达到调速目的。如采用进气节流的,气缸运动的平稳性不好,可能开始快,后边变慢的现像,压力不稳定。一般进气与排气成对用。

网友E:
        有区别的,在进气口装调压阀时,当压力调到很小,会导致换向阀不能换向(如果是用先导型电磁阀)。而在出口处加装减压阀的话只是将这一路的压力调低。

网友F:
上面的人说的加起来看就对了,一般都是加到前面,后面加就不是调压阀了,后面加的一般是节流阀,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