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好次之分

楼主(2013-04-01):
变频器都是调频的作用,为什么变频器的价格差距会很大,价格高的变频器有什么好处。
和扭矩,数据计量,功能等 那些方面影响比较大??
不一样的变频器是不是输出的扭矩力就不一样。

网友A:
关键一点质量,一分价钱一分货,用西林的变频器不超过三个月电源模块,报废,用的康沃变频器使用时间超过2000小时,十几台只有一台出过故障,你会选择那个?

网友B:
哈哈 ,同样是青菜,酒店和摆地摊价格天域之别哟

网友C:
用丹佛斯的桩头烧了,还没坏,把直流输出的拆了一个换了继续用。你说该怎么选

网友D:
我觉得国产的很有进步了,希望大家支持.我做十几年了,现在对国产的很有信心.

楼主:
我现在用变频器的心情就是 ,撞点子,点子好了,用便宜的变频器怎么用也不会坏,点子被了,用好变频器也是一样出故障。

网友E:
有些道理,奔驰 宝马也有买到次货的

网友F:
元器件的差别巨大,差的有用igbt管子代替功率模块的,差的功率标的往往高出实际输出,按它的型号功率上电机老跳闸保护,
差的功能不齐全,或者干脆没有,有时候做东西的时候才发现买的东西没有那种功能,好的变频器一般能抵御恶劣的环境,无惧粉尘,电压波动,以及较大的负载冲击

网友G:
如果你的使用环境好的话,用国产的也没有问题,如果环境差点还是用进口的好,个人使用的看法,国内的元器件使用寿命就是差点

网友H:
关键一点质量,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I:
小鬼子的安川质量是最可靠的,